DV6000不触发求助各位!!!急!!感激

楼主(2011-09-07):
DV6000主板一片INTERL  945芯片组独立
故障;不触发
测量数据;1 开关有3.3V电压
2 按开关有高低高电压变化
3 待机正常
4 EC3920供电正常3.3V
5 32.768起震
6 23脚NBSWON#按开关有高低高电压送来
7 LID_EC#有高电平
8    83脚 DNBSWON#1  在不按下开关的情况下持续高电平3.3V,按下开关没有反应,没有下拉动作
9    RSMRST#按开关无反应持续0V
手上有一片一样的板子已经换过BIOS芯片,EC换过  目前还是怀疑IO

请高手指点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急需高手帮助,自己顶一个

网友:
明显就是RSMRST#信号没有产生,查查它的来源。

网友:
给你个时序参考下

HP AT6 上电时序.pdf

网友:
谢谢哥们  虽然对我这个问题没什么太大帮助,还是非常感谢,呵呵。

网友:
RSMRST#这个信号应该为高才对

网友:
有可能是SB哦,GBM爱出这些毛病

网友:
故障基本锁定I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