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烧晶振

楼主(2011-09-07):
换上晶振可以开机,不关机没事,一关机再开晶振就烧了,换了几个都一样,协振电容也更换过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呀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友吗

网友(点评):
烧了以后,32.768KHZ两脚对地打值,断掉电源,电池也卸了,是否为700左右,500以上都正常的。无穷大是断线了。变小,不是电容坏就是南桥坏。

网友:
没听说过这种情况,一般是桥问题。

网友:
晶振烧了?起火了?火光烛天!

网友:
没听说过。是不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没遇见过,但也从来没听说过晶振会烧,请问楼主?晶振烧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能上个图片吗?

网友(点评):
同问。。。还真没见过晶振烧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南桥潮湿不良啊。。你加焊下啊  不是晶振坏

网友:
把谐振电容,105,或106电阻.晶振全换了在试下,换好后在打下晶振两脚的对地阻值正常不.最后在排除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是关机后就不起振了还是外观可以看出来的烧了?我认为你换的晶振和主板不匹配,虽然频率一样,但动态电阻和起振条件上下宽度----margin不同造成的

网友:
就是晶振两脚没压差啊。。。。。。是南桥的问题吗我也觉得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谐振电容还是这样的话,你就换南桥看看吧!

网友:
没BGA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悲剧了没BGA呀,,能够测出使南桥出问题吗还是替换法

居然没有BGA,直接给客户换板子吧

网友:
晶振容易摔坏,很少听说有烧坏的测一下外围电路,有可能南桥问题

网友:
晶桭烧  确实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