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5 Acer AL1916W液晶彩显图纸

楼主(2011-09-07):
LD7575 Acer AL1916W液晶彩显图纸

LD7575 Acer AL1916W液晶彩显图纸.pdf

网友(2012-03-03):
太感谢了,正需要的ld7575的资料。

网友:
有没有OZ9936芯片的图纸啊

网友(2012-04-07):
感谢楼主呀!我正需要这资料把DAP8的电路该用LD7575的呀!

网友:
成功把DAP8A的电路改为LD7575PS的了,具体方案是1脚只用一个100K电阻接地,把取样电阻改为一个1K的就可以了,其它的就不用动了。

网友:
修显示器要图纸不是很有用

网友(2013-01-27):
一直对7575电路存在疑问,下载了。

网友(2013-07-13):
修一显示器 无图纸 下载参考一下 谢谢分享!

网友(2013-11-07):
谢谢!7575电路用到很多的,一直都是摸索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