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希捷10代160G 4.CCA “忙”“哒哒哒”响换头修复固件数据提取成功!

楼主(2011-09-07):
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是一个希捷10代 160G ST3160815AS 固件版本是4.CCA 的硬盘故障的解决过程。4.CCA   4.ADA  版本的硬盘电路板和160G  10代  3.cca硬盘电路板完全不相同。这个盘拿到手里的时候 故障单标注的是 “头抖”,  于是就通电检测,发现在起转以后 头就开始“哒哒哒”的发出轻微的响声,指示灯一直处于“忙”的状态,由于10代的硬盘经常是由于固件问题造成不能认盘,所以就在命令窗口下看是什么故障现象
     如图

    途中的现象  是当  磁头不断“哒哒”的同时出现的  按“CTRL+Z” 能够直接进入T级,同时磁头就停止了“哒哒哒”的动作,试着执行修复“忙”的命令,执行后就又出现上述动作,命令无法执行,看来只能换头了 ,到洁净间 找了一个10   代160g的磁头换上(希捷10代盘 磁头还是很容易比配的),上UDMA  加电的瞬间“哒哒”了两下 但后面就正常了,没有连续出现图片中的现象,还是处于“忙”状态,执行一系列修复命令 很顺利,再次断电加电 盘 认的速度很快 进入系统 直接按照分区提取数据,至此 磁盘顺利完成恢复 数据完整。

网友(点评):
说的很好 可惜没有更换磁头过程的图片 有就更完美了。

网友A:
楼主用的是WIN7系统 呼?

网友:
呵呵,还以为有高招呢,原来还是换头呀,不过不错。写得很好。

网友:
固件解决  没有写  对于有些故障 换头一次性是可以搞定的  固件就是另一回事情了

网友:
呵呵 很好我正需要呢 可是如何换磁头没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WIN7系统 呼?

嗯 对是win7

网友A:
用WIN7是否会遇到很多兼容性问题 ?

网友B:
希望多写点数据恢复的帖子,维修硬盘没有市场的了,但恢复数据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硬件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WIN7是否会遇到很多兼容性问题 ?

目前用着没有任何问题 32位的 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多写点数据恢复的帖子,维修硬盘没有市场的了,但恢复数据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硬件有价,数据无价。。。 ...

呵呵 一看就是江湖人士。数据恢复的前提就是要保障硬盘要能正常工作 数据恢复 首先要会修盘。做的就是数据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错呀,学习啦

感谢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