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30 通电不亮。

楼主(2011-09-07):
一台ACER 5530的本,AMD芯片组,ATI独立显卡,修了几天未果,求助。过程:刚拿来时,进水了,但不严重,坏了一个51117,换了之后想着好了,加电电流无跳变,用风枪吹了CPU,北桥,电流跳变,亮机,但死机,卡LOGO。而且卡一会就不显示了,因为先前吹了CPU和北桥,以为是北桥的问题,直接换了一个新的。上电,电流几经跳变成停在1。92A左右。不动了,屏也不亮。换过CPU,ATI显卡,确定这些都是好的。北桥也是换的新的。刷过BIOS,现在就是怎么折腾就是不亮。电流跳变正常。因为原先亮机时卡LOGO。有点怀凝是南桥的问题。但不敢轻一下手。求助高手指点。现在机器,跳变很正常,觉得应该是亮的。但就是不亮。

网友:
你北桥确定做好了吗

网友:
卡LOGO的时候也有可能是MODEM没有安装吧

网友:
你为什么不先从简单的SB开始搞,NB很好搞吗???卡logo很多情况是外设自检不通过,光板测试,拔掉所有外设。

很像是SB的故障现象。

网友:
MD,板子最终没有修好,北桥,南桥(全换的是新的),CPU也确定百分之学百是好的。显卡虽然不确定,但我一块一模一样的上去还是一样,BIOS也刷了,LCD的接口定义阻值,供电,都正常。没有见过这样的板子,收入和成本已经远不成比例了,想着就是看看是那的问题。经朋友们一个参考。可惜这板子太让我气了。放弃了。

网友:
放烤箱里烤烤,说不定就烤好了

网友:
花了这么多的成本就这么放异了那不是亏大了

网友:
我这块板子的故障有点类似,搞不好还是得放弃.现已交给同行搞了.M  D

网友:
进水的早点放弃吧,不要把成本搞大了 ,有能力做2修的还可以研究,秒杀估计这个问题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