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318不能上网

楼主(2011-09-07):
如题,一台三星Q318,拿过来时,能认到网卡,但插起网线没反应。于是拆机,拆开后看到网卡附近有腐蚀,但不是很严重,处理后进系统还是同样问题,然后换了一个新网卡(88E8057)上去,现在插起网线要半天才能连起,但打一个叹号,上不起网,看数据包,只有发没有收。MAC地址全是0,小弟不才,不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一二。  补充下,供电正常。

网友:
网桥换了吗?还有你看一下图纸,有一些机子旁边应该8只脚的芯片,那个也有可能坏的,坏了就会这样

网友:
这个机子的图纸不好找啊,还有就是,那个8腿的芯片也要换同型号的啊。不知道能不能买的到。网桥我没换,感觉没换,再说认不到MAC地址也不会和网桥有关吧。

网友:
在MAC地址里面填个MAC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网桥必须要换的,里面的线圈腐蚀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①手动给设置MAC地址,实在不会了网上下载个MAC地址更改器。
②实在没耐心了,找个未打件的USB端口,改USB网卡吧,没必要浪费N久时间去修一太上不了网的笔记本

网友:
就外接一个USB网卡得了。一般的能接受

网友:
老乡说的对,我已经手动设置了一个,已经OK了。。谢谢。

网友:
用软件刷mac地址进去就可以

网友:
你换个网络电感是一下

网友:
现在都用无线网卡了,但是非要用网卡的话,只能设置Mac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