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图纸咱有这样的符号

楼主(2011-09-07):
谢谢!师傅给说明一下正在学习显示器维修基础

网友(点评):
你不是逗我们玩吧,,,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一点电路基础都没有吧,这个是地 啊

网友(点评):
接地啊 兄弟 看不懂量也量的出来啊

网友:
不是吧,哥,这么

网友:
这个是地,以后这样的问题自己多查查,

网友:
哥!!!这个看不懂???LD7575那里不是很明显写的是GND,还不明白,底线哦!!!

网友:
哥哥 那个接地啊。你看LD7575 第四脚就可以看到啊

网友:
我就晕了,我07年的ID都没混到铜牌。

网友:
哥们,你怎么混到铜牌的?

网友:
最新接地符号~~哈哈

网友:
大哥也搞笑啊,不是写标GND?

网友:
在遇到这样的  直接都告诉他是220v直接进去的!!让他一辈子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是不是快过节了,闲得没事耍我们吧

网友:
这个是热地,直接用手摸可能会电人。测电压时黑笔要接到大电容的负极 。所以和后面12V 5V出来的接地图标上有所不同

网友:
没看见那有个箭头吗,意思是可以插地里面。。。。。

网友:
铜牌维客是不是在灌水啊

网友:
是接地符号

网友:
这个是数字地,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上来问?多看看书吧。

网友:
呵呵呵  你好幽默哦    开那么大的玩笑

网友:
不知道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是虚拟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