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掉电

楼主(2011-09-07):
昨天接了一台东芝的 本子开机掉电,按开关有时电流跑到1.5A开始掉,有时跑到0.6A左右掉了,CPU换了试了还是一样不行,3V,5V,该有的电压都有,不知道为什吗这样,没思路,请教一下高手

网友:
楼主发做版块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试试只用电池正常不。

网友:
东芝什么型号的啊。我们这儿遇到过。掉电和大电容也有关系。

网友:
是的我发现CPU底座后面的一个大电容短路了,叫什么NEC的,我是用BGA取下来的,但是他是塑料的,取下的时候就化了啊,去买又没有一模一样的,旁边有没有补电容的地方,哎*脏话*只有把主板刮开搞上去4个330的电容看行不?以前曾经这样搞过但没有成功,不知道这次行不?插上电试一下,哦好像电流有跳变啊 ,是正常的啊,啊,亮了啊,可以啊,小伙子,好啊,收钱!!

网友:
没取大电容,直接补了4个330的路过~

网友:
认真下你就能修好了哦。多量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