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方正R350不开机 有图有真相!系通病

楼主(2011-09-07):
第二次碰到这台机器了,触发后电流跑到0.89左右。。。直接更换CMOS电池就可以了

长治笔记本维修

补充内容 (2011-9-8 23:52):
各位不要顶贴了!!!!!!!!!!

网友(点评):
又悲剧了,又被置顶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开不了机吗?

网友:
是ATI芯片组吧

网友:
下次碰到这样的机器注意下看看是不是的

网友A:
把那场管那Q510拿掉,然后在DS极加一个二极管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点评):
设计者肯定有他的道理的……老师讲过不要私自去改动别人的成果 除非没办法的时候……

网友:
是的 SB为IXP450

长治笔记本维修

网友:
这机器我也遇到过   同行还加焊北桥了的  跑0,8左右很容易觉得北桥不过的   不过我解决了。。。嘿嘿

网友B:
正在收集通病,留作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场管那Q510拿掉,然后在DS极加一个二极管是不是好一点?

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一块3.3V的CMOS电池用两年都没问题的,所以就没必要改了。换个电池多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收集通病,留作参考

可否透露下你收集的通病??

网友:
这本遇到过 用可调电源测机 关电源后马上开 就可以亮。 过会儿再开就不亮了 。折腾了半天 必须CMOS电池有电 保存住信息就正常了。

网友(点评):
哈哈,CMOS没电池会自动上电等怪现象,如果CMOS电池没电了则会蛋疼

网友C:
  请问那个稳压二极管起啥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那个稳压二极管起啥作用?

哪个?说清楚点。。。9楼说的是最完美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哪个?说清楚点。。。9楼说的是最完美的方案

  BAT54 假如电压过低 也不能拉得太低吧 ,也就是说这款机子在CMOS电量低于多少会出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BAT54 假如电压过低 也不能拉得太低吧 ,也就是说这款机子在CMOS电量低于多少会出这样的情况呢?

应该是不低于2V左右   如果低于设计的门槛电压,100Ω的电阻哪能把+3VA隔离,我的电池只要不到1V了,所以CMOS震荡电路里面的RTC电压一插上CMOS电池就会被拉低至不到1V,RTC都不正常了,还怎么跑马

网友:
没说到点子上,根本不关拉低+V_RTC电压的事情,照你这么说电池拿掉 RTC电压上来,应该能正常开机了啊,事实是不装电池就开不了机,你还是不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点评):
麻烦高手指点下

网友(点评):
果然老江湖,说到点上了。现在弄的我都不知道问题所在了。还请高手指点下,为什么CMOS电池没电会导致不跑码

网友:
碰到好几回了

网友:
此处有掌声。

网友:
重要经验呀,很多这样的情况会放电,但没注意电压。下次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