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HP屏改到IBM上

楼主(2011-09-07):
我想把一块HP机子的屏改到IBM的机子上怎么改啊? 新手求助。

网友:
屏是不分什么品牌专用的,只要接口和尺寸一致,就是可以通用的,个别的不兼容,可以通过刷屏码来解决

网友:
不兼容的刷码片啊。

网友:
我没有设备刷码片, 都是直接把码片换过去。

网友:
这个要怎么刷呢 ?

网友:
也想知道,可惜还是搞不清楚怎样弄。

网友:
屏上的码片是哪个呀,这个我不知道。有人知道吗?说一声,让我们这些不知的人也学习一下

网友:
IBM机器一般都是用屏线加密的 不是用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