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不跑

楼主(2011-09-07):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8782-1-1.html先看了这个后,了解一下什么情况,此机一直让我对三星没有好感,今天又接到一台,不可能就不修嘛,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在发此贴之前我都遇顺便到了四台这样的机器,经细细查,发现为SB背面的一个电容漏电,具体哪个电容我记不到了,就在那个黑纸胶下面,有轻微腐蚀。(因为贴子粘得很好,也不可能进水)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设计的问题,因为之前的几台机器,所有的都换过了,都没有找到问题。给大家说一下, 当然我的也不全对,反正我遇到的是这 问题,只是给大家多一条维修路子,免得出弯路。

网友:
谢谢LZ分享,专开个贴来说解决方案。实属难得。

网友:
shanks  真的少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请问楼主是否是C837漏电呢?RST信号无法送到?

网友:
具体忘记了,可能是吧!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过,就在R56 1M的电阻前面的那个电容坏了。还把D516这个双管烧坏了。

网友:
楼主靠经验修是不行的不是所有本都有通病

网友:
你可以不信,我有说这是通病吗!你看清楚后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