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230S USB全都不能用。

楼主(2011-09-07):
接机时客户说USB不能用。。。。。。。。。折机裸板检测,USB阻值正常,三个USB就是没用供电,他的供电是待机5V的电感过来,经一个八个腿的IC控制按以前的经念,把IC折开直接短接过来,怪了,供电有了,还是不能用,于是就根线,把SB换了还是不行,望各位朋友说一下,是否修到些内问题。(BIOS设置没问题)

网友:
兄弟,查查南桥吧,小电容~~~坏了

网友:
跟线一路完好,正常的。

网友:
奇怪的症状

网友:
重点修供电那块!

网友:
只要有  +5V 和地   USB不正常 就是  DATA+  DATA-  的事了,查南桥才是正道.

网友:
问题已解决,为USB供电的芯片(三个)中的一个出问题,干扰了其它的两个。

网友:
这个也会干扰。。学习了。。。

网友:
修这样的板子,没有理论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