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8800gts mats有图..麻烦哪位大哥判断是哪个颗粒的问题

楼主(2011-09-08):
今天50¥回收一块讯景的8800..开机测试花屏,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哪个颗粒的问题.. 显卡反面.
正面,
MATS测试结果...偶看不懂

网友:
就测试结果来看好像是m3

网友:
你加焊一下靠近DVI头的那个BGA百分百好,修过很多,祝你成功

网友:
马上到冬天了我也该把8800找出来装到机器上了

网友:
模拟输出芯片是不会影响花屏的,从结果看是核心

网友:
我看也是M3,左边往上第二颗,支持二楼!!

网友:
楼上的都正确  左边下往上第二颗

网友:
不过显存很少坏的 一般是GPU虚了

网友:
直接加焊GPU就可以了

网友:
先搞M3吧,虽然也有可能是核心虚焊,毕竟核心BGA是大工程,尽量能不做就不做。。

网友:
谢谢大家了此显卡已经修复.是M3虚焊,加焊OK了~~

网友(点评):
用不长的,仍旧报错这几位,加焊GPU到M3对应的数据线的位置。

网友A:
如果GPU虚焊 你加焊显存好了 可能用不了几天 只是你加热过程中GPU也受热了 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还有待观察

网友:
暂时还没花,03跑了4万分...再测两天看看...

网友(点评):
这种卡子用3DMARK06测好用

网友(点评):
这卡用furmark测才能跑出效果!!!!!!!!!!!!

网友:
这个怎么看是那个显存!

网友(点评):
25楼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GPU虚焊 你加焊显存好了 可能用不了几天 只是你加热过程中GPU也受热了 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还有待观察

的确又花了...用土炮干好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9676-1-1.html

网友:
芯片焊接下

网友:
问一下楼主,这个显卡的显存是10片的还是12片的?

网友:
教程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我也有一块XFX 8500GT花屏了,怀疑不是显存问题,就是GPU虚焊,请问楼主在什么地方下载到mats的?这个软件真的能测试显存好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