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文字日记===分享经验==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楼主(2011-09-08):
20110724   日期格式  7月24日
一台戴尔品牌电脑台式机,装一般xp系统,不论ghost版,还是安装版,装好后,进系统都会卡在滚动条这里,卡死机。

PE下可以进,安全模式也可以进。
但进不了带网络的安全模式,所以想到在BIOS关掉网卡,关掉之后,再试,还是一样,卡进度条。

最后常试着换个Windows 7  装起来,正常进系统。修复成功。
===================================================================
今天接到一片INTEL原装主板,主板型号为dp35dp  不接内存,报警,跑23 22

接内存不掉警,跑25 23      刷BIOS后,成功跑码,点亮显示器.

还有一片技嘉主板,全板供电正常,时钟,复位也有  就是不跑码.   刷bios 成功码跑.
=====================================================================
8月6日
超磐手 AGF61 主板   无待机   观察网络隔离芯片  引脚有烧黑的痕迹   怀疑打雷把网卡烧短路了
拆掉网卡后   待机出来了  短接开机针 跑码 点亮显示器

======================================================================
8月16日

放了几天的华硕集显  M3A7B-EMH HDMI rev.1.04g 主板  回过头来,再测测看看

原来都测了各路供电,时钟,cpu复位,cpu核心供电.cpu GP 都正常  就是不跑码
复位灯隔几秒一闪

今天,再来测测,起初还怀疑万用表不准. 黑表笔点地,红表笔去测电池正极,只有0.001V左右
我再去测别的东西,也有电压啊,然后,拿掉电池,上电,触发,跑码  我XXX!!!
=======================================================================
8月17日
一块华硕 p5vd2-mx se rev.1.06g
不跑码  起先量 cpu供电 没有   内存供电有,总线供电没量.找不到总线供电产生的场管.就没量了

于是打了下,cpu对地值  一看吓一跳 二极体值为4  想会不会是核心短路了.结果忙目去拆下了三个
大电感  拆了后量,还是一样值为4   看论坛上说的,CPU核心短路,就拆了电感来判断是负载前还是负
载极的问题.结果.还是没查出什么东西来.  无奈的装上电感后再修CPU供电吧   还用了不少时间来
找供电芯片的型号,是DB 之类的.  找到型号后,查EN  没有电压.  借助点位图很快,找到EN 是12V电
路分压出来的.  想到EN 是受总线vttpwrgd 来控制出来   再通过点位图找到,总线电压产生的场管
量了下,电压只有0.4V  不对,换掉场管,电压出来了  跑码 ok
=======================================================================
8月20日
技嘉GA-945GCM-S2L   接到后,加电,为不跑码 有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后刷BIOS 跑码,但是表现为有时候不过内存,有时候不过显卡,然后又刷了下
BIOS还是一样。问了下,讯维同学,说可能是北桥问题。起先压桥,也不跑不过
后来,拿掉散热片,再用力压北桥,跑过内存与显卡。接下来加焊北桥。成功跑
码。 此主板是集成显卡
======================================================================
8月 24日
技嘉GA-945gcmx-s2 主板 触发掉电 不跑码 1秒就掉  按掉电经验来查,多数为
短路过,缺少某个供电    测量主板上所有大的供电场管,内存主供电场管G级对
阻值只有6  再测量与G级相连的6520的第4脚 也为0   然后找到一个以前拆下来
的RT9202  换上去,再测4脚阻值正常480多  开机加电,跑码亮机
======================================================================
8月29日
技嘉给联想代工 品牌主板  M2VLE-RH   L-VK8M890G 主板 绿色PCB  rev:1.2
上电跑D0 D1 D2   停在D2   刷了一次bios 版本不对    跑码到 38  37停码
再找到一个板本正确的bios 刷后,码跑亮机
=======================================================================
9月6日
联想品牌机L-I845E 845GV-M rev:1.2   接过来上电现象是全板无复位   马上测

各供电  都是正常  然后就上假负载   测了下cpupg 1.4V     cpurst 0.1V
各pci复位点  ide复位脚 都没有电压     通过假负载 找到主板上cpurst通过一
小电阻进cpu    然后上真cpu  再量这个小电阻两端都无电压   然后查图纸
这个电压是南桥发出到门电路  过来的   怀疑门电路坏   然后把门  拆了
再量,还是无电压    唉  压北桥  南桥   cpu座  一点反应没有  难道是南桥坏
吗  cpupg 都发出来了  怎么坏了    第二天  再细细想想  别人修机子 都会量
桥边上的小电感 精密电阻    我也试着去量量  南桥边 这里点点  那里点点
突然 滴的一声  主板正常启动的声音   快去接上显示器看看  亮了
原来点到晶振的 106电阻上  就滴的一声启动了

*脏话* 悲剧啊 又是一块跟前些天修 一块华硕主板一样的   修板不细心啊
不按套路来 会走不少弯路的  原来是电池没电了  不跑码  全板无复位

换一颗有电的电池  立马上电跑码   不放电池也能上电  跑码亮机
============================================================================
9月7日
今天莫明的修好了这块主板

捷波三代内存主板一块  拿到手,同行说====不上电   饮料倒进了主板里了

量了,开关针 5V     再量了下晶振 有压差    还是先去把板子洗干静吧

上洗板水, 洗刷刷   吹干后.  上电,还是没动静   看看IO  小螞蚁的F71808

看了下引脚定义  好多功能啊    量了rsrmt 3.3V    再量量pson  psin  psout

风扇转动了,上电了......啥原因   大家可以说说

能上电了,接上内存,结果档D4  D5  不过内存    于是量内存供电1.8V   怪了,DDR3内存怎么

是1.8V   于是上论坛查了下  可以改FB脚的分压电阻大小来调整电压   接下来 就找电阻换上去

结果换好的,出来的电压变得更高了2.5V   没办法,还是换回原来的那个电阻吧, 换好后,上电

滴的一声内存了 修好了  此板就这样神其的修好了
===========================================================================
总结,维修主板,还是要按饼哥讲的套路来,不按套路出来,有时候会走很多弯路    最后,必需 细心

网友:
这样记个日记,有空的时候看看肯定记忆深刻。楼主方法不错。

网友:
楼主真是个有心人啊!!

网友:
收藏了,对于我们初级维客是有帮助

网友:
老徐不错了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很多修不出来,呵呵

可以了 我现在都没碰主板了  哈哈以后要多向你请教喽

网友:
看来,你还是蛮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