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比较常见故障

楼主(2011-09-08):
4416s可以跑数码卡的,这机 显卡供电的上管坏的超多,另外就是显卡供电的控制芯片SC471A坏的不亚于上管数量。最近这板修了几十片,问题集中出在这两个东西上。故障一表现数码卡跑 73不动,马上要显示出来了却不动了,这个故障SC471A坏的超多,当然也有显卡坏的。  另外有部分显示掉电的也与这个IC有关。有些换一个还不好,换第二个才好,呵呵。故障二就是接电大电流,那就是显卡供电上管坏。
经常是这两个一起坏。    这机网卡也是容易坏的。
不上CMOS电池自动开机,但会跑到0b重启再跑过码73再跳一下就显示了。
有个地方要注意,如果电源不对,数码卡会 04循环跳动的,也有BIOS引起的。
另外对修祼板的兄弟注意了,这个机型的,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些板不上开关板,内接会暗屏,有些板却不用上一样用的好好的。这个故障弄好久才找出来,当时害死人了,怎么修也修不好。我估计是开关板上休眠电路带来的影响吧。

这款机有两个板号的  6050A2252301-MB-A03    这个我用的QL的CPU  2代内存和  6050A2252301-MB-A02 这个用的M系列的CPU,而且这个好像要667及以上频率2代内存。
两型号一样,北桥不一样,不过基本元件位号一样个别的地方有些区别,而且CPU不一样。BIOS不可以通用。
电路图基本可以说可以通用。
忘了还有4416S 3代内存的板型都是一样的,电路也差不多。板号下和BIOS下次再补吧。

BIOS资料
4416S AMD独立2代

网友(2012-03-09):
每天都可以学到很多经典案例.

网友:
我也希望每天能学到更多知识呀

网友:
O(∩_∩)O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2012-04-29):
楼主所列故障我统统碰到过

网友(2012-02-08):
那个遇到刷BIOS刷了好几次好几个版本才好的

网友(2011-10-12):
很多干了显卡不行,再干北桥,最后就把板整废了

网友(2011-09-08):
这样的维修非常值得收藏呀!!!

网友:
我的上次一块BIOS刷错了  楼主赶快把三代的BIOS发出来 谢谢了

网友:
BIOS我都不敢乱刷~!

网友:
今天搜了论坛 4416S ,看了很多的维修经验,发现我写的很多大家都有修到过了。呵呵
看了下,那个复位灯闪的,大家还没有搞明白,我说下我的看法,这板修到过的复位灯反复闪的
1,不上CPU ,复位灯是会闪的,CPU坏也是会闪的
2,BIOS会引起复位灯闪,今天才刷好过一片。
3,北桥后面掉了一小电感,复位灯也是会闪的。(因为修是批量板所以有撞件的,只是想说明复位灯闪,可能就是不跑码故障)
看论坛别人写拆了北桥复位灯还是会闪,所以我觉得复位灯闪,就把它当做是不跑码的故障来修就好了。
我觉得这样的故障,大家不要被这直观的现象迷惑了,不要太在意这个灯闪,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好坏板的衡量标准就行了。

顺便提下,CQ40 AMD的板  那个板也有灯闪的,以我修批量板的经验来看,灯闪是没有规律可寻的,看论坛上那么多人讨论这个
灯闪,闪几下又是哪里的机会大,我试了下,根本不可靠。有时候开机电流才0.1几,灯也是会闪的,不装CPU也是会灯闪的,不装内存也会闪,电压不正常也会闪,很多种情况都会闪,如果你觉得闪的方式不一样,可以用来判断,呵呵,我只能说我没试出来。  只能说CQ40 AMD集成的 北桥空焊占了很大比例,独立的也一样。很多加焊就好,当然温度控制不好,这北桥太容易坏了,温度一高,如果看到北桥上怎么多了几颗锡珠,那这北桥100%短路了。
还有个有意思的,修板过程中碰到这样现象的,CQ40 AMD 集成 独立的都有。开机电流如果会在两个电流点跳来跳去,80%加焊北桥就好了,  另一个是,开机很久 才显示出来的,再次开机显示就很快了。这种也是北桥空焊了,冷一段时间后又要等很久才显示。(提醒一下,这机接电源电源头的指示灯亮了才能触发BIOS引起不触发也占了一定比例,用可调电源的, BIOS版本会影响灯亮,)

目前正在修 4416S  和CQ40AMD的,
以下BIOS绝对可以用

网友(2012-04-11):
顶下 冷机起的慢 多数是北桥空了 有同感
太牛了——

网友(2011-10-12):
不能加分 诶
很牛X!是深圳的吧,在统货板那里上班?

网友(2011-09-08):
楼主HP的板通杀吧交个朋友,以后有问题请教哈QQ674085433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感谢楼主。

网友:
是深圳的吧,在统货板那里上班?
估计也只有深圳有这条件啦

网友:
有留意过楼主的贴,技术真的不错!支持一个!

网友:
我这个板号是这种:6050A2252301-MB-a05   那刷那个BIOS啊

网友:
我这个板号是这种:6050A2252301-MB-a05   那刷那个BIOS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48854

网友:
学习了,东西下了备用

网友:
我咋修了好多HP4416S的机器都是北桥的问题哦,就是修好了空易返修

网友:
呵呵,楼上屏线断了

网友:
修过 开机不亮 显卡上管烧的    hp4416修的少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挖

网友:
高手啊,留个联系方法嘛,或者加我QQ 852221240,以后有问题好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