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的4M无线猫怎么接路由器

楼主(2011-09-08):
最近刚装了一条4M的网线  猫代无线的,只可以用两台电脑同时上网   想接个路由上去   可是没以前那种猫的接口了   随便接上去  路由设置好了还是上不了网     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那是电信限制了 在路由里面克隆下MAC地址试试看

网友:
不带网线接口吗?无线路由桥接一下~!

网友:
这功能强,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电信限制了 在路由里面克隆下MAC地址试试看

那去试一下

网友:
电信的要克隆MAC地址 故意暴露给电信用来欺骗

网友:
用无线路由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这个需要把猫的路由功能关闭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持续观望中!是个新鲜的家伙啊

网友(2011-10-21):
难道就没有人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
其实电信我的E家宽带猫是带路由功能的..只是被限制了...只要将它破解就行...一样可以无限上网不用拨号可以上几台同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