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修好的第一块显卡,很高兴

楼主(2011-09-08):
  这块华硕EN7300GT是从基地培训部对面大街上收的,也不知道好坏,一块20,够黑的么办法,下午就要练习修显卡了,舍不住孩子,套不住狼。

  刚接手的时候,就是简单的看了看外观,看有没有掉件,或是断线之类的故障,都没有。想上电看看到底啥毛病,一望饼哥那里人好多啊,没有地,只好先对地打下值看有没有短路的,结果还真有短路的

核心供电上管G-D,G-S全部导通,直接换了一个,OK不短了。哈哈。这时候饼哥那地方也闲出来了,就上电看了看,恩?报警,擦了擦金手指亮了,缺色!!!!于是就对地打值吧,三基色红绿蓝,打到绿色的时候无穷大,毛病快找到了,大家看

就是这里,电感坏掉了,导致没有绿色打值无穷大

更换好后,再上电测试,不缺色了。

  OK至此这块显卡修复好了。虽然很简单,但这是第一块跑线修好的,没来之前像这种情况直接上BGA了。另外两块,有一块和这块一样,故障外观看背面掉了个两个贴片电容,正面是电解电容有几个鼓包了,换了后还是上电不花了,用MATS测试也没问题,但一断电就又花了,没办法直接上BGA吧。加焊完后试了半天不花了。嘎哈

顶一下,学习了!
人才呀。小朋友要好好向上,天天努力。!
干维修不要盲目的上BGA,除非是通病

网友:
兄弟,显卡上BGA修完用不住啊。    还是来道喜的, 相信师傅级已经不再遥远了

万事儿开头难,加油
凑活用吧。

网友A:
不错,有进步总是好的

网友B:
我也想学下显卡,可惜没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点评):
基地有卖这资料的,40一本。你可以买本看看

网友:
显卡上了几台寿命都不长久吧,,换GPU又没价值咦......修显卡也就修修供电就行了

网友C:
现在学习阶段,享受的是维修过程,你说这个情况一般能保证半个月不出问题就都有钱赚。

保半个月,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学习阶段,享受的是维修过程,你说这个情况一般能保证半个月不出问题就都有钱赚。

这边修显卡都是些低端的入门级显卡收个30快给保一个星期,也没什么赚得呀纳闷了

网友(点评):
昂,从小事做起吗,我们这也三十。

网友D:
你进步很快,问一下,为什么BGA更换后用不住,求原因

网友(点评):
都是因为加焊只是修了表面现象,真正的是要解决为什么会虚的问题才能耐用。一、拆出来重植,二、加强散热。虚都是因为温度高。

网友:
这显卡问题快全了,恭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进步很快,问一下,为什么BGA更换后用不住,求原因

我也不知道为甚么,我加焊的那些也没找回来的啊!

网友:
修显卡和修主板都是一样的思路吗

显卡更容易些吧

网友:
显卡还容易些,修供电

网友:
有志者事竟成!

网友:
修什么修精了都是大师

朋友这话好像有点儿....

网友E:
修好再卖  会不会有人要

修好了放那儿,有人要就给他,没人要就有人要了再给他!

网友:
一般会修主板   显卡就会修的     会修笔记本    液晶也就会修了

嘻嘻,会修笔记本,不一定会修液晶显示器哟 有兴趣可以做个调查,呼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再卖  会不会有人要

不好说,多卖一块钱都是好的

网友F:
你的这个卡,有点老哦。

网友:
祝贺你技术成功晋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这个卡,有点老哦。

摊货能有多新啊

网友G:
于是就对地打值吧,三基色红绿蓝,打到绿色的时候无穷大,具体是在吗打值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于是就对地打值吧,三基色红绿蓝,打到绿色的时候无穷大,具体是在吗打值的啊
黑表笔插VGA头你要测试的RGB,红表笔接地,应该为70多欧姆,RGB一般是VGA头得前三个针孔

网友:
显卡还是20一块啊!!呵呵没有涨价啊

网友:
学习还没有学到显卡先看一下

网友:
嗯 不错不错  比我好多了咯

网友H:
我就纳闷了,我今天修了一块9600七彩虹的,也是一个管子坏了,换上去进WINDOS就黑了,在拿下来管子又挂了,又换一个还是一样进WINDOS就挂了,搞不懂了,呵呵。

网友I:
我也想学,有这资料不??电子档传我一份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纳闷了,我今天修了一块9600七彩虹的,也是一个管子坏了,换上去进WINDOS就黑了,在拿下来管子又挂了, ...

上下管全换,电容拆下来看看是否短路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学,有这资料不??电子档传我一份  谢谢

都加密了。

网友:
收点差的来练,收点好的修好卖.

网友:
贱收倒卖

网友:
分享技术,成就梦想,原创好贴,呵呵

网友:
RP超好  我加焊了N个显卡 每个都是由花变黑了  郁闷啊

网友:
对呀,显卡也就修修供电。不过学习的时候修什么都成,只要能修好

网友:
学好显卡。液晶。就可以混到饭吃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学下显卡,可惜没这方面的资料

那可是饼歌写的  呵呵

网友:
显卡修的。。。怎么说呢

网友J:
到基地学这些东西。要不要先学一下电路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到基地学这些东西。要不要先学一下电路这些东西?????

恩是的,事倍功半吗,多少知道场管啊,三极管,门电路还有比较器这些东西都是在电路做什么用的,还有怎么判断,懂这些理解电路就容易了

网友:
不要笑话我,这显卡的三基色怎么测啊

网友C:
VGA头的123脚是RGB三基色信号,你只要黑表笔对地,红表笔接到VGA123脚,打下它们的对地阻值是否为75偶左右,可能有误差,测得无穷大为断线、电感坏可能,过小为短路,可能桥可能电容

网友:
楼主,那地摊一块9800gt也才25,不得不说你被黑惨了,7300只值15,收购价为10

网友:
不错嘛,很有思路吗

网友:
加这么多分,就因为是基地的,怎么一点也不避嫌。。。

网友:
还没学到显卡来。。。

网友:
看来学有所获,恭喜恭喜!!

网友:
显卡的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进步总是好的

厉害  学以致用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VGA头的123脚是RGB三基色信号,你只要黑表笔对地,红表笔接到VGA123脚,打下它们的对地阻值是否为75偶左右 ...

谢谢 。以后像你多学习下

网友:
修好一块还能赚几上元,不错,哈..

哈哈,关键带回去好麻烦嗦,不然还得发回去,路费成本费我也只能赔了。

网友:
看看,显卡修了是用不住

网友:
其实笔记和液晶示器还是有一定的区的,这是我个人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