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540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1-09-08):
我的HP540交流正常,用电池开不了机,cpu风扇转几秒就关机了,交流开了机拔掉用电池有正常,谁有这方面的图纸

网友:
换个电池先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

网友:
电池的充放电电路 看看

网友:
这各问题有个PDF那是,一个爽字了得啊

网友:
用电池开机,各组电压都正常,就是指示灯闪七下,然后就自动关机,用交流开机进系统再用电池又正常,还没修好

网友:
是不是欠压保护了啊

网友:
电池能用2个小时

网友:
1.5v,1.8V,3.3V.5V.1.06V.CPU1.05V和用适配器电压一样

网友:
这样的故障我还没遇到过,个人感觉先排除电池后再怀疑板子上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