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PS维修高手

楼主(2011-09-08):
一台山特C2KS  UPS闲置一个多月未用,现开机后会不定时出现长鸣报警音及指示灯一灯亮红三灯亮绿,拆机目测:当出现上述情况后,充电板下面的风扇不转,充电电压达不到110V只有102V左右。上述情况会不定时出现,但UPS使用不受影响,包括市电断电也可以正常逆变,只是不知道电池放完电后能不能充满电。请各位高手指点。报警指示灯如图所示

网友:
补充一下,按山特官方说明,此故障为充电过压保护,但此种情况在断开市电情况下,逆变工作时也会出现,不接电池直接旁路工作也会出现,无语。。。。。。

网友:
估计是蓄电池性能变差引起的故障。

网友:
换电池   啊

网友:
充电板的故障,是内置电池的机器还是外接的,内置的充电板在大板上,外接的有专门的充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