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2N-X主板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1-09-08):
这块主板不开机 开机电压有。强制开机走数正常 然后把镊子取下主板不断电 点击复位也可以管用。关机键也管用。但是关机之后有开不了机了。还要强制开机。求助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桥的事啊。。。。。。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一般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