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卡满屏竖条

楼主(2011-09-08):
杂牌显卡(256M)满屏竖条,是干GPU 还是干显存

网友:
gpu 先 吧 有 碰 到 过 的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  加焊GPU

网友:
只要是杂牌的,先干主芯片,九成

网友:
当然做GPU啦!

网友:
我做过都没成功过

网友:
先干主芯片

网友:
GPU的可能性在些,先加焊GPU吧!

网友:
一般gpu虚焊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