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 6256 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1-09-08):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ISL 6256 的工作过程,在满足什么条件下才能产生VREF 呢

网友:
这个只能看内部结构图才能知道,外围图是看不到的

网友:
路过看看,赚点积分

lajidong -2 严禁灌水

网友:
反正我是认为有供电就应该有基准产生了,要不换IC,具体的要看内部电路图

网友:
芯片的VREF一般在芯片工作正常以的一才会出来的,多数是这样,具体要看芯片的PDF文档

网友:
内部图已传上来了 大家帮忙分析下哈

网友:
这种不好说,外围环境还是会导致不出信号

网友:
在没坏的情况下才能产生VREF也

网友:
怎么觉得是有VDD就应该出了

网友:
这个曾经有老师说先不管REF,先修修芯片的其它工作条件..后来别一个老师又说只要芯片有供电就有REF.根据自己的维修总结如果芯片的REF不正常,多半芯片挂了..不过还是可以先量下工作条件也免误判..

网友:
芯片换过了  现在的情况是一没有DCIN  只要强行接入  DCIN 就会大短  芯片引脚也没有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