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电池开机能进系统,屏不亮!

楼主(2011-09-08):
同行拿了一台IBM T40机器 故障是开机暗屏,拿掉电池测屏线口F8电感正常,接上万用电源,待机0.024 按开机键没反应!拆机后接上万用电源,还是不加电,待机0.024 测了Q36后的公共点电源为0.5V   TB62501F的42脚也只有0.5 第一第二脚为0.2 0.3V 机器还没动,想换个TB试下,在线的高工教教我怎么修?在线等

网友:
屏暗多半是高压原因 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现在的问题不是屏屏的原因,要修适配器开不了机这块,我该测哪,现在是公共电压为0.5V 要测哪些条件

网友:
先从电源供电啊,公共电压明显不对啊

网友:
就是Q36导通不了,控制Q36导通的条件也不够,是TB出来的。这里TB的几个条件,是否还有别的条件,这些我还不清楚所以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