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屏的好方法

楼主(2011-09-08):
我修屏不是很久,在拆屏时总出问题,时间也不比较久,哪位有比较好的方法,分享下,

网友:
拆屏的话.1把一字螺丝刀.拆有卡扣的地方.左手顶住玻璃...

网友:
有硬胶的开屏一字刀,2元一支,一套有六种类型

网友:
有 人 介 绍 过 一 个 铲 子 ,可 以 试 下

网友:
我就是简单的 笔记本维修工具 也没见得拆不好呀

网友:
有没有好方法拆屏

网友:
本人认为怎么拆出来不重要 在不搞坏的情况下拆出来了 就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也不说清楚是显示器的还是笔记本的,显示器的用一把一字螺丝刀就OK  笔记本久好拆了

网友:
漆匠刮底灰那个刀片,很好拆。

网友:
没什么好方法~就是快、准、稳~

网友:
     拆屏的时候拿个卡把那个胶带刮开就行   有时候那个屏上面有胶

网友:
没什么好方法就是要细心 要认真

网友:
感觉用银行卡拆最好啦,不伤机壳。

网友(点评):
兄弟你厉害啊! 家里卡都这么多!

网友:
拆多了就好了,,大体都是一样的,,

网友:
熟能生巧,拆多了自然会的了

网友:
我是用镊子的另一端 加用银行卡类的硬卡划开

网友:
我用的是手术刀柄,很好用

没试过、有机会试试,还有其他什么比较好的工具不?
手术刀应该是个好办法!有空试试
这东西可以一物多用。
完全同意楼主的看法。

网友:
绝对原创,开壳可达99%,一物多用,上刀片可断铜箔改线路~~~~~~不试不知道,一试真奇妙

网友:
拆屏这种事,工具不占多大的优势,关键是要稳定,就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网友:
能掰开的 就用手掰,掰不开的 就用一字起子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