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1不开机

楼主(2011-09-08):
今天又收到客户抱来一台方正R411笔记本,故障是不开机,待机电流都没有。。。拆来看发现有一个MOS管被拆了。电源口出来的一个保险丝也烧了。。。MOS是保险丝下面的那个MOS,被人拆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我就找了一个4835的MOS管换上去,开机可以开机了。。但是开机后不显示。。我摸显卡一开机就开始发烫,很烫。。。请问大家这是显卡问题嘛,是不是显卡烧了。。。因为我是个新手。。。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没打显卡供电的电感阻值??

网友:
看看显卡上的电容,是否短路

网友:
你都这样了怎么指导你呢?

网友A:
打下显卡上的电容有短路否。正常的话打下LVDS是否正常,不正常就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显卡上的电容有短路否。正常的话打下LVDS是否正常,不正常就换显卡了

显卡上面只有一两个电容短路,其他电容都不通。。。。

网友:
机器被人搞过的就是很麻烦。。。搞就搞咯,还把芯片给拆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