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无边思绪老师和超级版主 东芝L100 DA0BH1 3V 5V ...
期待无边思绪老师和超级版主 东芝L100 DA0BH1 3V 5V电感发烫

楼主(2011-09-08):
东芝L100 板号: DA0BH1,不是 R60 T60主板 论坛上有
我不再上传了
此机器开机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开机一会就掉电,掉电后无3V 5V,断电再次开机 摸3V 5V电感非常烫手,
量电感阻值正常,后继B电压也无短路,MAX1999 已经更换过,1999供电什么的条件正常,该怎么办啊
补充内容 (2011-9-9 10:35):
谢谢大家帮忙,请继续关注,随时更新进展情况,请电梯直达24楼,同时坛子里有同样机器和主板的请帮忙提供下3V 5V供电的相关情况
补充内容 (2011-9-14 15:31):
大家都注意了,我订了新主板,此主板开机后3 5V电感就是发烫的,我感觉设计不太好,误导了维修方向
掉电

网友:
电感是否有匝间短路

网友:
更换过电感了,再说2个电感都发烫,不会都坏了吧,已经换过了哦

网友:
大家来围观啊,
论坛上有发过类似的帖子,不过被删除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解决问题了没啊

网友:
在线等。。。有需要什么地方的相关信息可以提出来,板子就在我旁边

网友:
还没修好呢,学习啥啊,灌水会被扣分的
量了一下电流设置I LIM 也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看看场馆或电感空焊没有。。。

网友:
电感已经换过了,后继没有短路,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电感发烫啊,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电流过大会造成电感发烫对吧。还是说明后级有负载的功率上升了,所以电流大。还是查后级吧

网友:
现在是裸板,没有外接设备,也没有找到其他发烫的负载,不是明显短路 怎么查啊

网友:
管子电容也已经全换了,还是不行,,,期待
无边思绪老师和超级版主
来看看帖子
还有理论好的高手MAX1999 SKIP这个脚 是个工作模式选择脚,工作在跳脉冲模式和PWM模式的区别有多大,一般的说在PWM模式可能输出的功率更大一些,但是为什么电感会发热,电流变大一点呢???
还有TON脚是个工作频率选择脚,选择3V 和5V端工作频率的,这个脚也与输出的电流有关吗?
PWM是通过控制占空比来决定输出的电压,那么上面2个角的作用都是控制电流输出吗?重复吗?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A:
SKIP和TON,要保证和图纸完全一样
小杨修修
此板设计和图纸是有差异的,请电梯直达 24楼 看下,谢谢帮忙
详情

网友:
过温保护吧··掉电以后能马上上电吗··?
小杨修修
应经排除散热问题了,这是首要的,掉电后无3V 5V

网友:
更换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电感本身 不会坏吧? 应该是输出有问题吧?
小杨修修
电感都已经换过了,呜呜。。。输出正常,每一路电流都测过了,负载温度也没有异常,裸板哦,哦哦

网友:
看下TON电阻吧 你这种情况量管子G极,肯定已经变形了 ,不再是方波了
小杨修修
谢谢无边思绪,有求必应啊 TON角连了个0欧电阻,是好的,没有问题,电阻另一端与17脚VCC相连,VCC经过47欧电阻接5V VL,电阻阻值也正常:'( 如果把SKIP模式选择角待机接到5V的话,那么电感待机就烫,电流
详情

网友:
我刚修一台旭日150,也是和楼主的现象一样,待机时电流有点高,3V5V的电感很烫,最后换来换去,几乎所有3V5V的周边电容都换了,最后又换了供电芯片MAX1902和管子莫名奇秒的才好,待机不烫了,但使用中电感还是会烫的,这应该正常的吧。我摸了一下CPU北桥等电感也是烫的。

网友:
温控保护了,照无边说的先检查下TON

网友:
楼主 我有同样的问题 待机 电感发热。 有 3 5v 触发后 。就不烫了。 奇怪。。。。
小杨修修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机器,修的故障是什么??

网友:
不正确的充放电就会引起不正常的发热!
PWM的开关波形不正常也会另电感发热,因为电感也是一种储能零件!

网友:
期待 高人来给分析分析啊  我也没遇到过

网友:
我有一台T42 CPU供电的两个电感发烫,过会就掉电,CPU电压为1.3V左右,太高了,导致过热保护,供电芯片和场管都换了还是不行,期待高人解答电感发烫的原因

网友:
谢谢无边思绪,有求必应啊
TON角连了个0欧电阻,是好的,没有问题,电阻另一端与17脚VCC相连,VCC经过47欧电阻接5V VL,电阻阻值也正常
如果把SKIP模式选择角待机接到5V的话,那么电感待机就烫,电流大约0.2A,想不出来还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这些问题
这个板子的设计和图纸不一样,图纸SKIP接地,这个主板的SKIP是个动态的(有A B 2个小管子控制他),待机时由管子A将此角电压拉低,开机之后由MAIND(开启B电压信号)经B管子将A管子控制极拉低,从而开机之后SKIP脚回到5V高电平,进入PWM模式,这种设计方法倒是说的通,但是一旦工作在PWM模式就发烫,待机也发烫哦,由此证明并非后继短路引起的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SKIP和TON,要保证和图纸完全一样

此板设计和图纸是有差异的,请电梯直达 24楼 看下,谢谢帮忙

网友:
大家中秋快乐,现在过完中秋从家回来继续研究此板,现在像大家公布结果
我订了一块新主板,大家注意,这个主板的3 5V电感就是发烫的
掉电应该是南桥的问题,GBM
因为这个主板我换过CPU供电芯片,加焊过北桥,更换过南桥,不好说是哪一个的问题了,下一步我再把换下来的件重新换回去,看看到底是谁坏了

网友:
不是吧?东芝的也有这个毛病,电感发烫属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