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时晶体损坏跑C1 是为什么?

楼主(2011-09-08):
哭了,为了一个小件,我忙了一早上
接客户机器上检测卡跑C1,,先换内存吧,换了一条,还跑C1,换插槽,亮了,恢复原来内存吧,还跑C1,换插槽也不好使!内存坏了?再换内存试吧,晕还跑C1不亮了,哭啊,怀疑内存供电,拆板下来,测试供电正常,测内存ID线正常,换CPU,加焊U座,加焊单桥,,都无果~~~拆电池放下电试试吧,测电池没电换个新的上去,晕这次不跑C1了,跑CF,,哭~~~后测BIOS数据线波型,时钟波型,后又顺后测了一样东西,你们猜猜我测什么了??

呵呵,我顺手测了一下时时晶体,没有波型,两脚都1.4V电压,换了一个正常跑码,时时晶体坏了能引起跑C1呢,还能触发并跑码,,板子七彩虹520,谁能给我讲讲 是

网友(点评):
NF的板,档CF的换32.768一般都能好

网友:
楼主,因该先刷一下BIOS.干桥要放到后面来,加焊要拆电池。

网友:
先换内存吧,换了一条,还跑C1,换插槽,亮了,恢复原来内存吧,还跑C1。这就说明不是时时晶振是没问题的啊。晶振可能是加焊时没保护好吧。

网友:
32768坏了,应该不会开机了。到c1是怪这个,头次听说。

网友:
这个  问题是 是什么造成的呢?

网友:
实时晶振坏了还能跑码?不会吧?

网友:
搞维修的 什么怪问题都能碰到

网友:
AMD的相片很变态的!

网友:
确实很奇怪,好像单桥确实比较容易出奇怪问题。希望有高人能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