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进安全模式蓝屏,正常进系统却正常

楼主(2011-09-08):
一块精英P4M266A-M2的板子,装完系统后只有板载的S3显卡驱动不太正常,分辨率最高才1280x1024,换了很多版本的驱动都不行,决定到安全模式装一下,却发现还没进安全模式桌面就蓝屏,重启却可以正常进系统,连试几次都这样,怪!事啊

网友:
缺少东西、驱动不配、硬件冲突等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机子这么老,应该随便找个系统自带的驱动都能搞定的呀,如果不行看是不是硬件上有问题哟。没有弄个独显试试。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看。

网友:
用独显是没有问题的,我只是觉得集显应该是能用的,但找遍网上,各个大小网站,驱动之家驱动精灵,驱动人生,等等等等,集显分辨率默认最佳是1280x1024,难道这种老集显只支持到这个分辨率?想想不太可能。   我开始说的那个怪事搞明白了,驱动装乱套了,兼容性不好,重做系统不再出现那个毛病,就是分辨率解决不了。

网友:
可能你的硬件有问题,在安全模式下应该是不会识别机器驱动的 ,也就是纯净版的系统你的机器蓝屏。显卡 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