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分析一下PWM模式中的困惑问题??????

楼主(2011-09-08):
这里说的是CPU的供电:PWM模式中的上管G极有正常电压,但下官就是没有电压为0V,没有上CPU时IC的工作条件是正常的(此IC为8770),但我一上CPU它就是没有电压出来,后来一量IC的工作条件有一个-CPU-STP不正常0.5V,正常为1.05V,这是一个让CPU停止工作的信号,这个电压是一个由VCCP为它提供上拉的,VCCP是由一个大电感转换过来的1.05V,也不算转换了就是直接过来的电压1.05V,我又把CPU拆下来   -CPU-STP电压又正常了,干到这里我就没思路了,然后就把它放在了一边去放松下,回来了又把它拿出来研究心想条件满足了,为什么上CPU那一脚电压会拉低呢???难道有微短的现象那就动手查下结果还是没有查到,这下就濒临崩溃了,然后就心里琢磨着还有哪里出问题呢,灵光一闪以前好像修过MOS管坏的,结果一量有一个上管有问题阻止不正常把它拆下,拆下一量MOS管是好的阻止也正常这就见鬼了,不管那么多了找到了块料板拆了一个换上,结果一插电电流一路往上升最后升到1.43A屏点亮,为了证明-cpu-stp脚是1.05V才正常的结果一量真的是1.05V,为什么换了那个MOS管就好了我想不通的也是这里?????????前辈们帮忙分析下?有些人一定会说当时测到下管没有电压就要把重点放在上管那里,我是这样理解工作条件都没有满足也就是说前面都没有解决后面是不会有电压的,反正疑问很多???1.为什么-cpu-stp为0.5V下管会有正常电压??2.为什么换了上管就好了呢??

网友:
整个WPM电路是一个闭环式控制电路!包含控制部分/输出部分/反馈部分!某一部分出现问题都会造成整个系统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