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 SOS映泰TA770 A2+不跑马奇怪问题

楼主(2011-09-08):
【迅维培训中心】实地主板维修培训毕业学员:黄坤
型号:映泰TA770 A2+
故障现象:不跑马
原因:内存电压起不来    PWM芯片UP6103
基本资料:通电测试、UP6103
1脚5V
一脚跑线:到2极管的S极但是2极管没装,过2极管的S极连到一个电容接地
2脚0.13
3脚0  接地
4脚0.78
5脚5V
6脚0.13
7脚0.14
8脚0.13
7脚经过一个电容接地,电容拿掉上电测试一样,另一路接到一个场馆D极场馆S接地,上电测G极没电压。
6脚跑线去了IO没接另一路去了内存槽上面
8脚电压0.13阻值16
内存供电电感对地阻值19   拆掉下管还是19
边上有一个2R7精密电阻
能保证上下管都是好的UP6103也是好
QQ874181051
还需要什么信息
最新消息  :跟据下面那位兄弟给的图纸貌似是南桥没发出SLP-S4信号,难道是桥坏了我的天哪!!!
直接加3.3V到7脚没用
我做了最后的努力      顾客打电话来问了!   老板说搞不定,他说过来拿。
永别了  映泰TA770A2+

补充内容 (2011-9-9 09:34):
感谢各位啦     板子没修好让你们失望啦     顾客昨晚来拿走啦啊

网友(点评):
二极管哪来S极。7脚没电线跑线看是否有进来的线

网友(点评):
3.3V是加到第一个三极管的B极电阻的左边,目的是让7脚外接的三极管或场管截止。

网友:
4脚0.78

网友A:
7脚VREF电压不正常

网友B:
你不妨刷一下,BIOS

网友(点评):
没电压去刷BLOS , 第一次见

网友:
楼主提供的数据,看的眼都花了。

网友B:
不好意思那哥们,没仔细看你的帖子。我以为事不过内存呢??
fp6321那个8个脚的,你看工作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那哥们,没仔细看你的帖子。我以为事不过内存呢??
fp6321那个8个脚的,你看工作正常吗????? ...

8脚是相位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妨刷一下,BIOS

貌似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误导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VREF电压不正常

嗯嗯

网友C:
跑7脚的线路, 一般会连接一个电阻和2三极管

网友:
:难搞喽  讲的很迷糊

网友:
6103的7脚可能过个电阻和up6261连起,很窄的八角小芯片

网友(点评):
恩 微星主板一般都采用那个芯片

网友D:
up6261位置就在北桥和电池中间

网友D:
61037脚经R289连起到up6261的7脚 换6261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7脚的线路, 一般会连接一个电阻和2三极管

接到一个场馆的D极场馆的S极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61037脚经R289连起到up6261的7脚 换6261可以好

你有图纸?我找不到6261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up6261位置就在北桥和电池中间

没有那个是S3-B什么的不是6261

网友:
给楼主上个截图

7脚是1.8V才对上传个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