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B3800开机到HP LOGO画面就掉电

楼主(2011-09-08):
HP B3800开机到HP LOGO画面就掉电到待机状态
BIOS刷过

网友:
查查 南桥 或者 CPU供电那块正常吗

网友:
硬盘光驱拔掉还会掉电吗???

网友:
修到过DELL1536也是这样 后来发现北桥有问题

网友:
裸板测试状态

网友:
路过。长点经验。只见过显卡

网友:
郁闷 总感觉哪里有小短路 可是没查出来

网友:
前几天我也也遇到一台神州的的本本跟你的现在的情况一样。有朋友告诉我是南桥的问题。但我没换。你把其它的可能性排除以后更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做过了 还是老症状

网友:
查外设   bios 桥

网友A:
记得 这个机器好像有个单独的小板,那个接口处倒是很容易出问题的螺丝装不好供电就过不来,还有就是 BIOS 容易脱焊导致掉电或者不开机,以前修的时候一般把BIOS 座子拆了焊在板上

网友:
谢谢  我小板取掉了 直接飞的电压 一样的 BIOs我刷过了  我试下吧座子取掉直接焊上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 这个机器好像有个单独的小板,那个接口处倒是很容易出问题的螺丝装不好供电就过不来,还有就是 BIOS 容 ...

试过了还是老症状

网友:
每次都一样 自动加电 码跑完了就掉

网友:
有没人提供点思路的啊

网友:
机子修好了吗。南桥是换的还是重做的。最好换一个试试。

网友:
cpu换过了没有
这个问题不好修

网友:
看不懂~~~~~~~····················

月饼 -4 严禁灌水

网友:
期待高手给个思路~~

月饼 -4 严禁灌水

网友:
没修好 南桥是换的

网友:
顶下 还没解决呢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兄弟问一下, 从开机倒掉电的准确时间是多少秒呢?

网友:
内存换过 没啊,,,

网友:
这个型号上断时间遇到一个机器能亮,不引导,光盘U盘,硬盘都不引导的机器,换个南桥,好了,装起来又不引导了,最后换个主板,两百块,全新的,所以这个主板如果很复杂就可以直接换了,关键他是全新的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换南桥试试!!~

网友:
期待高手的降临把。。。。。。

网友:
有没有查过KBRST这个信号吗?

网友:
学习了.。。。。。。。。。。。。。。

qazzymppl -6 严禁灌水

网友:
加北桥就应OK了,

网友:
查一下CPU显卡这类的,

网友:
还有内存供电之类的,

网友:
主板上的芯片全都给你们提出来了,不会是断线吧,呵呵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下啊,我也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上电还自动开机 是吗?我觉得是 开关短路 ! 你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