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封闭电容松动了,影响使用吗

楼主(2011-09-08):
全封闭电容松动了,电容和主板的焊点没事,阵脚和电容松动了,影响电容发挥它的作用吗,有没必要换电容

网友(点评):
这种电容直接换了,现在没问题,可是以后呢?

网友A:
这个问题很棘手啊。。。你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从主板上往下拆显卡时发现一个电容和显卡pcb板之间距离大,一按就按下去了,这样发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棘手啊。。。你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什么情况?

使用到没注意到有什么问题,但不放心,这个电容是16v 440uf,于是换了个16v 2200的电解电容,结果玩极品飞车9有很强的电流声,后又把它换成了16v 330的固态电容,声音小了很多,但还是有,最初那个电容有没电流声我到没注意,因为这个显卡我也入手时间不长,没怎么用,型号是8600gt 256m ddr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到没注意到有什么问题,但不放心,这个电容是16v 440uf,于是换了个16v 2200的电解电容,结果玩极品飞 ...

换原值16v 440uf的试试
电流声 你是不是听错啦 吱吱的声?

网友:
把风扇拔了,仍然那么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