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达2500电源维修(有图上传到论坛)

楼主(2011-09-08):
由于前贴图片是外链,有限制,有时看不到,重新发贴!

此电源雷击损坏,换下修之

总结:这种电源偷工减料严重,不适合要求高的场合。与航加电源比起,差太多了,但航加电源雷击后,经常是电源触发供电芯片损坏,不易找

网友:
纯山寨
呵呵
国人作假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图解做的蛮漂亮的,受益,谢谢啦!
请教下,楼主说损坏的是12脚供电的整流二极管吗?还是5VSB的整流管?
并联的是什么型号?楼主更换的是什么型号?我记得一般用的是FR105或107快速恢复管。

网友:
没弄明白电路的

网友:
这电源修好后还有装在机器上的必要吗》看起来都可怕

网友:
呵呵,中国的很大一部分人的头脑都用到作假上面了

网友:
哎!这种电源见的多了,差不多都这样,价钱便宜呀!有人专看价钱。

网友:
没有维修必要
装上之后 不一定那天主板遭殃,还会说垃圾主板 质量太差了。
你我共努力 维修更精彩

网友:
呵呵,我也觉得是,有时候修好的,用着用着,突然啪一声,电源烧了,主板也烧了…… 我的天啊

网友:
楼主 扔了吧 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假货害死人呀!!客户只知道买便宜的,也不管好不好。

网友:
呵呵 这样的太多了  楼主心情不错啊 还研究这样的

网友:
真PFC的电源,真被动PFC电源最便宜的成本都要80元
很多品牌比如台达,长城等,很多品牌机里见到的低端都是假PFC~

说句不好听的,假PFC有假PFC的好处,好歹机箱上没有110V了~

上次有个客户就是,说一摸机箱就被打的不行,尤其是他的U盘是铁壳的,插U盘都被电,没辙最后换得烤漆机箱,客户才勉强同意~
毕竟现在家里装地线的很少了

网友:
好多山寨货 都用得假PFC,不然怎么会这么便宜啊!

网友:
居然还有这种事头一回听说

网友:
我这一个电源一换保险管就炸掉,吓死人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刚学习维修,请指导

网友:
可怕的山寨   呵呵

网友(2013-09-16):
楼主辛苦了,这个假电源也花这么大的心机下去。有了技术不怕真假!!

网友:
天啊!黑心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