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3808110AS硬盘不认盘,什么原因?

楼主(2011-09-08):
硬盘型号:ST3808110AS,Barracuda 7200.9,固件版本:3.AAD,S/N:4LR03D6R。因为毕业,正常关机后拆下,随身带回家,电脑主机是快递的,结果到家后把硬盘装回主机就不认盘了,开机自检过程很久很久,最后提示找不到硬盘,进入BIOS也没有任何硬盘信息,把硬盘挂在别的电脑里做从盘,自检过程也很长时间,进入系统后无从盘信息。把所有硬件去除,只挂单硬盘和光盘,进入光盘工具,试过各种硬盘分区、低格软件,无论什么软件均无硬盘信息。

硬盘通电后电机运转,声音和原来差不多,属于电机声音比较大的那种,振动也比较明显(以前正常时似乎也差不多),没有敲盘声,似乎也听不到巡道声,自检时硬盘灯一直长亮。

请教硬盘维修达人,是硬盘软固件问题,还是硬盘BIOS损坏,或者是硬盘电路故障,磁头故障?哪种可能性大?

这样的硬盘有的救吗?硬盘本身不重要,只是里面有大学四年的全部照片啊!
求各位达人给个解决方案,谢谢了先!

网友:
这是硬盘信息

这是该硬盘的电路板
电路板类型:agere (长板)
主芯片型号:100367028 (图中A标旁的红框内数字)
饲服芯片型号:SH6960B E(图中B标旁的红框内数字,不好认,变体字)
板号:100387575 REV C (在电路板背面,是电路印刷上去的)
纸条码:100387564 H 762855uk (图片右上角贴标上)

网友:
估计电路板坏了。

网友:
电路板坏了如何判断?硬盘电机有转啊?
主芯片、伺服芯片如何检测?

网友:
硬盘能感觉到震动,说明电已经加上,而且硬盘已转,测一下电路板上+12 +5V路径,各个电感上电压,

网友:
这种硬盘很多一样的啊换过一块驱动板试试

网友:
+12V、+5V接口电压正常,更换过电路板,故障一样,感觉振动较大(原板也有较大振动),有咯吱响(很轻),还是不认盘。开机自检时间还是很久。
换板是更换过BIOS芯片的就无咯吱响,不换BIOS芯片就有咯吱响(不敢久试)。

网友:
检查一下数据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你摇一下  听听硬盘里面响吗,不响的话就把 硬盘接口擦擦有可能就好了, 我这样修好好多硬盘了。

网友(2012-08-03):
看看啦,我也有一块

网友:
多半要在固件上想法了.没PC3000,就有点难了.当然不排出它因.

网友:
硬盘坏了,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