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KA3511 电源吱吱响(已修复)

楼主(2011-09-08):
故障为电源输出电压正常,没有PG,电源吱吱响,放到主板上不跑码。
因为输出电压都正常,所以大多数的电路没有问题,只是有些地方可能有稳定性不良的故障。
先把电源输出的滤波啊电容换了,没有好。
还有就是把12V和5V 3.3V的可调电阻也换了,没有好。
最后都没有地方查了,突然发现,12V和5V可调电阻的下面和旁边有黑胶,想想黑胶会不会因为时间长有漏电呢?就试着吧黑胶除了,结果故障排除了。
这个方法已经修好好多这样的问题。
给大家发上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那个胶本来是黑的还是后来变成黑色的呢?!~

网友:
好象开始就是黑的。

网友:
楼主哪里人,你那里天气很潮嘛

网友:
不明白有几个可调电阻,都用黑胶吗?

网友:
一块黑胶引发故障...........

确实存在这种易发故障,就是厂家自己不知道。

黑胶长期承受高频电压,虽然功率很少,但是黑胶富含大量的填充剂和固化剂,某些塑胶杂质分子特性在高频电场下会改性,当时间足够长时,会改变分子的结构,成为另一种物质,有逐渐存在一定的导电能力(从绝缘体编程非绝缘体)。

线路板烧灼后会碳化导电,在高压电离时也会发生爬电。

所以应该特别注意线路板上的黑胶、绿油、硅胶等。

网友:
楼上的是学化学的吗!~我觉得长城电源上面的胶就是很不好!~可是也觉得有些电源上面的高压硅胶很好的啊!~

网友(点评):
化学是必修课,客户群体有相当数量的塑料制造行业人士,也有改性塑料和工程塑料的工艺看到。因为我们面向非常广泛的行业工厂,能看到很多制造工艺,只是略知,没有深究。

网友(2011-10-13):
黑胶造成散热不好损坏元器件的情况确实很常见哦。

网友:
这是一个多观察,勤思考的好例子,干维修就该这样

网友:
有时候还能见到黑胶下方有虚焊的情况馁

网友:
如果有个图片就好 了   那样就知道说的是哪个地方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