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1-09-08):
今天同行送来一块主板,型号为GMNC61-94E2P-MGNC.拿过来的时候是不触发。我一看上面有很多的灰尘,清完灰之后竟然触发了。诊断卡跑到C1就停了。拔下电源,再插上又不出发了。测量各方面正常。不知是哪里虚焊还是咋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
既然个方面都正常,那就只能三板斧了,先刷BIOS,然后换IO

网友:
按不触发维修

网友:
你测试哪些正常嘛,I/O,南桥之间的信号的开启信号正常不

网友:
不促发晶振电压有么,开关角5V有么。

网友:
看看主板待机条件都OK 了没   然后在逐个判断   还有 谦虚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LZ在测测看

网友:
看看每个地方的供电怎么样  正常  擦下内存条   洗洗槽子     在不行看看背面有没有断线    在不行耍BIOS    再不行加焊下北桥在说  再不行我没有那个技术给你说了

网友:
开机电压有没有,南桥晶振起振没,之后就是IO之后还有就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