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D7

楼主(2011-09-08):
兄弟们诊断卡跑D7是怎么回事,不插内存跑D4,插了内存跑D7,有复位,北桥加焊了也还是跑D7,华擎A780FULLDisplayPort/AMD780的主芯片
.内存供电正常,是不是还是北桥虚焊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1-9-9 10:37):
已解决,过程在7楼。

网友:
bios 也可以刷下哦

网友:
没编程器,目前BIOS没法刷了,是不是还是北桥虚焊?

网友:
去看哈BIOS能刷不呢

网友:
coms放电、一下

网友:
用假负载,量一下AD线。看是不是空焊。

网友:
苦于手头没有编程器也没有相同型号的主板,后来想想其它型号主板引导后热插拨BIOS刷一下试试。先从网上下来最新的BIOS文件,华擎还是人性化,BIOS就单一个EXE的可执行文件,省事,不用下DOS下的工具了,找了一块AM2的NF7的主板,上ADM3600和DDR2内存,用USB启动到DOS到后,拨下原主板BIOS,插上坏的BIOS,执行EXE文件,提示BIOS大小不对就退出了,一想可能是原主板的BIOS跟这下来的大小不一,就找了一块上AM3CPU的A785主板,上AMD255跟DDR3内存,再刷又提示BIOS的ID错误而退出了。这还郁闷坏了,想强制刷吧只有一个可执行文件没法打命令,后来在网下了个老点的BIOS,里面有一个BIOS文件跟AFUDOS刷新工具,这下好了。再上到A785主板上,输入“/X ”命令强制刷,哈哈,刷新成功,再把BIOS装好,点机,美啊,正常跑码!!终于解决 了,这里多谢楼上几位提示,感谢!!!

网友:
这个方法是不是所有的BOIS都可以啊,没有用过

网友:
瞅瞅CPU底座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
有没有换U试下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 试试

网友(2014-06-08):
这也行啊  没这样搞过

网友:
这招强啊。。在别的主板刷好BIOS,再换回来。。

网友:
呵呵 BIOS坏的很多啊

网友:
内存1.8V,0.9V,两个3.3V都到位没?

网友:
搞过这种情况的,跑马跑不完的,放电 清COMS 好的,再不行  刷BIOS

网友(2015-11-02):
跳帽跳下 放下电,,不行刷BIOS看下。。。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还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