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BGA焊接过程中,使芯片保持原样 避免焊黑 焊黄 变色

楼主(2011-09-08):
我用锡纸包两层照样焊黑。 无铅的 220度。  为啥人家焊的一点也不变色  请教高手经验。

网友:
有隔热纸你用一下试试

网友:
不是用的 bga 台吗 是的话不太可能吧

网友:
bga的问题把

网友:
我还以为你有方法公布出来呢。呵呵

网友:
焊接工艺 不过关,我焊接的显示卡基本不变色,

网友:
红外的要好一点、热风的一做就黑了!

网友:
我说下BGA型号  迅维360  用了快一年了,特别好用,  我看人家工厂做出来的 一点痕迹没有, 咱们没有办法做出来。 哪怕痕迹小点

网友(点评):
哎呦喂,你这马屁拍得~

网友:
买了一台260 ,,到现在也没掌握好,

网友:
是不是将助焊膏或其他杂质弄到BGA上面了!

网友:
BGA温度  还有助焊剂因素,,

网友:
红外机不会。

网友:
感觉还是焊膏的问题
用好的焊膏,免清洗的那种一般不会变色

网友:
是不是温度过高了。

网友:
焊膏涂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