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22ch 没声音

楼主(2011-09-08):
sony  c22ch没声音,喇叭和耳机都没声音。声卡和功放都换过了,供电也正常,现在不知道弄哪里了(没小板的图纸呀)。那位有这个机器(sony c22ch)小板的图纸发一个给小弟我先在这里谢谢了。那个小板的板号是ms60 mpifx-463应该是这个了.很急的,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现在能不能认到声卡啊

网友:
系统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上次是把小板换了就好了

网友:
出小喇叭了吗? 先作系统或下个从网官下驱动试下。往上就是南桥了

网友:
驱动精灵下个,不行加焊南桥

网友:
看看耳机接口可有问题

网友:
系统做了好多个了,现在就不知道声卡的工作条件满足不满足?

网友A:
一般都是耳机话筒小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耳机话筒小板问题。

帅哥你好像说了和美说一样

网友:
我同事以前修过最后换板了,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