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啊,联想CQ40连着烧了三个高压板了

楼主(2011-09-08):
开始换通用的高压板,烧了两,灯管也换过,后来买了就那型号的换上,每次都是第一次开机正常,重启就不行了。

看了论坛里的帖,说是电源有问题,测了下电源,

12V的只有10.92V,3V的开启电压为3.32V(这应该是正常的吧),有个帖子说是电阻问题,但是不清楚接下来要怎么检测,谢谢!

结果见8楼

网友:
到底是烧灯管还是烧高压板

网友A:
哎。这换高压条是最没技术含量的东西,就算不用排线上的任何线,主板上找供电和信号都能成功改装。通电测量高压板供电电压。电池供电时是11.6V左右,外接供电时是:18.5v-19v 供电有没有超出标准。信号电压是1.8V-3.3V不超过这个范围太多都没关系。其次就是高压板的质量和绝缘问题了。高压板电路碰到外壳金属部分,再多的高压板也不够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这换高压条是最没技术含量的东西,就算不用排线上的任何线,主板上找供电和信号都能成功改装。通电测量 ...

我测出的10。92是电池下的电压,电压应该是偏低了,这没问题嘛?外壳短路这不至于

网友A:
如果灯管没问题就是高压线破损或者老化了!能告诉我高压板烧了那些东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灯管没问题就是高压线破损或者老化了!能告诉我高压板烧了那些东西么?

谢谢关注,通用的板是4946烧了,原装的是保护电阻烧了;我想知道怎么去测试电源,或者说是怎样找出电源的问题

下了一份电路图也不知道从哪下手

对了,替换原装的主压板第一次显是半屏(是下半部分)黑了,应该是灯管点不起来吧

网友:
高压板质量、电源电压、灯管接线等,,

网友:
来结帖了,说了过程吧,犯了个低级错误。

之前用的5V高压板,供电是10。92的,烧了也正常吧;

后来发现了换12V的高压板;之前用原装的把灯管烧了;又换灯管,正常了。。。唉

悲剧,最后装的时候把屏给压花了,这下没救了,赔钱吧。。。。。。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感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