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能不能装在台式机主板上

楼主(2011-09-08):
本人有一CPU是从笔记本主板上拆下的 型号是T1600 1.66,1m,667 接口是478B 能装在845G主板上运行吗

网友:
LZ的思想是不错的,但是现实是残酷的~!

网友:
你可以去找一种神州的主板。支持笔记本CPU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可以的,不支持的!!!

网友:
就算装得上,散热器也是一个大难题

网友:
我还有一个闲置的T 2370     还没有办法呢

网友:
呵呵,LZ的想法真特别
排除针脚不说脚位定义也是一个难题哟!

网友:
不行的,架构不一样.

网友:
cpu电压不一样,有些主板bios可以调整CPU电压的就能用。

网友:
今天试了真得不行 可惜了这个CPU

网友:
自己去试试就知道了1!

网友:
针脚都插不上,就算插上了也是不能用的,电路设计不一样

网友:
不行的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