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板子的问题

楼主(2011-09-08):
GF7025-M2  TE映泰板,开机没事,挂机没事,玩一下就自动关机,已经排除硬盘,内存,加装的独显,主板测试卡显24,开机C0.44.然后到24
请指教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
你这个太笼统了,玩一下具体是什么,游戏还是网络浏览,还是其他应用,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检查cpu供电电容,电容坏了可造成供电不足就会自动关机!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检查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电源显卡,温度就这3个转

网友:
应该是独立显卡问题,拆掉,看看还会停在24吗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一试,有可能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电源已经更换,还是停留在24
而且多了一个K8 NPT Data change... Update New Data to DMI

网友:
检查一下南桥,这个情况我遇见过

网友:
有可能是键盘的事,键盘内短路,你一玩,肯定会按键盘,所以关机,我遇到过一例。你先换好键盘试试,如果还关机,就可排除键盘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拿CPU出来,AMD的U,把针脚重新用酒精洗过,问题解决,感谢各位了

网友:
虽然还是显示,但是已经没有出现自动关机现象,谢谢,主板卡未必是准的,电脑稳定就行

网友:
又出现那种现象,请问大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各位大大,解答,解答,解答啊

网友:
开机玩一会儿自动关机,首先考虑电源的问题,电源没问题,那cpu的问题比较多,一般cpu的散热不好温度过高导致关机。

网友:
电源电压,内存,最大的就这两个了吧

网友:
见鬼的问题

网友:
检查电源,一般是电源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2011-11-29):
你的CPU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电源的面 大一些 不看机器 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