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开机会嘟嘟嘟嘟响

楼主(2011-09-08):
dell mini 开机会嘟嘟嘟嘟响 帮帮忙啊 v
DELL

网友:
很有可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内存看看插好没有。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和内存插槽
祝你好运!

网友:
能不能开机,检查一下键盘,有时候键盘坏了也会响!!

网友:
看看是报内存还是显卡

网友:
检查键盘和内存

网友:
显卡坏了,戴尔的通病

网友:
说清楚是启动到哪里响?响到底是亮机还是不亮机的?

网友:
内存的故障多一些

网友:
是亮机前报错还是亮机后报错 开机还没亮就报错有可能是内存或显卡没检查过 把内存擦一下或换一条显卡就要拆机下来检测了 亮机后报错有可能是键盘或某个硬件检查错误包错提示 这个你就要一个个排除了 有些BIOS设置错误也会报错 具体要看报错的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