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2 工作条件求助!

楼主(2011-09-08):
求问各位师傅此芯片工作需要哪些条件?

网友:
没人?没大大?自己顶下!

网友:
找个PDF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网上好多的。

网友A:
主供电、辅助供电、开启信号 这三个条件满足,基本上就开始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供电、辅助供电、开启信号 这三个条件满足,基本上就开始工作了!!!

开启信号是不是VR_ON?  要不大大帮我分析下?传图纸给你?第一次修板,难啊!

网友:
VID定义知道就可以了 !

网友B:
三个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说下具体情况吧,目前是待机3 5V都有 。CPU核心供电没有。查CPU核心供电芯片。VIN  VDD  PVCC BOOT 1 2  都正常无VR_ON  机器型号是联想N440。    不知道有没有量多余的。第一次修板。没办法。有多量的信号麻烦各位说下。我好记住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

不知道这个芯片哪个是复位! 时钟!

网友:
正有个索尼的 ISL6262 开机电流0.2几  芯片20脚有18V进 但只有48脚有个3.3 。其他都没

网友:
也就那么几个条件VID 时钟自主升压什么的。开启信号什么的

网友:
供电脚VDD、VIN、3V3、PVCC 开启信号VR_ON 电压
PDF你可以看下

网友:
感谢各位!已解决!

网友:
是换IC好的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开启信号是VR_ON,正常应该是3V。

网友:
机器是联想N440  PG信号由 3 5V控制芯片。 以及U19 PG 信号,经双二极管 D21转换而成。经测量 U19 没有发出PG. (量的时候还烧了IO  3  5V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