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问题?

楼主(2011-09-08):
为什么装了个以太网驱动又出来个网络适配器的驱动要装啊???

网友:
你装的是笔记本的系统吗?

网友:
驱动不对,或有多个网卡吧

网友:
驱动精灵去试试看看能装不,应该是检测错了

网友:
新装的台式电脑!

网友:
到设备管理里看看,有时蓝牙等也会多一个网络适配器的

网友:
没连网怎么用驱动精灵   就是安装过驱动精灵以后以太网驱动装上了又出来个网络适配器驱动要装!

网友:
用另外一台机,到主板的官方网站上面下载主板的驱动
然后再用优盘拷过来装试试!

网友:
你是加装一块独立的网卡吧?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看都有什么驱动没装。

网友:
先弄清楚到底现在用了几个网卡,有时候软件检测硬件不准确,弄清楚网卡型号找个对应的驱动装上就好了。

网友:
以太网和网络适配器是不是一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