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键盘小红帽不能用

楼主(2011-09-08):
X61的键盘小红帽不能用,键盘下方的鼠标左右键不能用,已经排除系统和键盘问题,也不是关掉了,也不是bios设置问题,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有可能是触摸板问题

网友:
X61不带触摸板啊

网友:
键盘换了没有啊  键盘换个试下 有可能是键盘问题

网友:
找个X61键盘试试不就知道是什么问题啦

网友:
键盘芯片看看有问题吗!

网友:
键盘是肯定换过的,也确定不是系统或什么地方设置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修不好就算了哦,免得搞出大问题

网友:
键盘管理芯片有换过没,或者观察板子了,有没有进液痕迹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换键盘不好使,系统重做也不好使,也不是BIOS设置的事,BIOS 也刷了,还能是哪的事啊。高手 给指点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