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不能用

楼主(2011-09-08):
  USB  不能用  引起的东西 不多。。  保险电阻   电容   电感   南桥。。   首先把保险电阻排除。电容正常。  电感OK。  供电不常。。  干南桥吧。。   嘿嘿   。。     做完  问题解决。。

网友:
供电不正常去干南桥????这样也可以???
是5V供电吗????

网友:
我们要的是维修过程啊

网友:
如果是5V供电干南桥?!不可思议啊!有可能吗?我也遇过,可是直接飞5V电就行了。下次试试看干南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