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 am2主板 故障 掉电

楼主(2011-09-08):
华硕 m2n68主板,不上四针正常供电,上四针两三秒钟断电,短接黑绿开机 cpu供电电压只有0.2V ,查那里,大体故障思路
华硕

网友:
在线等回复,有思路的进,清晰一点,要查那个点那个点,别直接跟我说桥坏了,靠谱一点,我感觉应当有地方短路或者接地,引起保护反应断的电,短路的地方拉低了cpu供电电位

网友:
CPU旁边的MOS管又短路 直接打小4脚阻值看看

网友:
正解!!!!!!我拿下它来cpu电压正常了,mos管型号p0903bdg,n沟道,用09n03替换,ok了

网友:
上电的时候先打了一下电压,别主板没整好,弄坏一U再。

网友: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开机提示:
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 system halted.
英文报错信息直译:机箱入侵!致命错误,系统挂起
从网上查了一下,是华硕等板的一个保护,有一个chassis的跳线帽,但是很正常,我换了一个跳线帽还是出这个信息,华硕的板就这些没用的功能烦人

网友:
刷bois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我看我还是重新发个帖子吧,那样吸引人多。

网友:
刷一下bois能管用吗??

网友:
基本电压满足了没有!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cpu供电管击穿

网友:
BIOS设置恢复出厂设置,那提示就没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l卢大师要受罚了,很明显的灌水呀。在本帖里不允许灌水!!!希望大家伙发些有用的东西,探讨一下有点用的东西多好

网友:
楼主清除下COMS看看 也可以拔插内存来实现COMS清除!CPU供电要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把CPU供电修出来就可以了,这个板如果不能自检,大概4秒钟这样就会自动断电,断电以后可以马上触发,也是4秒钟断电。不能按照短路修理的

网友:
这个基本上就是CPU供电这一块的问题了!看那些比较爱坏的元器件,场管,电容,电源管理芯片之类的!

网友:
这块板现在用着是正常的,不过就是关机不自动断电

网友:
晕,,,,,供电都不正常,楼主还想刷BIOS,,,,,刷BIOS至少也要所有复位都正常后,,,,刷BIOS才会有用,,你现在主板上12V都短路了,还想通过刷BIOS来解决问题,太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