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150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1-09-08):
         板号是仁宝LA-2201,没有3,5V待机电压,22脚VIN为18.68V,21脚VL为5V,12out为0V,BST3为4.66V,BST5为4.66V,REF图纸上为2.5V,实际测量为0,总启开SHDN#为4.5V,RUN/ON3为4.96V,ON5为0.5脚VDD也为0V。很明显没有REF电压,BST也不正常,自举升压也应该不至于这么低的,现在没有思路了,请高手指点一下。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呢,还是外围电路问题。

网友:
有芯片的话换个芯片吧。自举不是有4。66V吗。
基准电压不正常,说明芯片没有工作起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修待机电路,试试看了

悠澜客 -4 严禁灌水

网友:
测量REF引脚相连的PC49以及此脚的阻值是否正常,若正常换芯片。

网友:
阻值正常,换芯片看看吧。

网友A:
是同学吧,要是连参考都没有的话就直接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同学吧,要是连参考都没有的话就直接换吧。

嗯,我12期的

网友:
先换芯片试下

网友B:
PC40短路否?正常就换个IC试试

网友:
我觉得这种故障应该不难修啊,

网友:
先看PC40是否对地导通啊,对地阴值正常不,正常的话先换了IC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40短路否?正常就换个IC试试

上管D级有高电压

网友:
b+++没短路

网友:
不是说真话ON5为0吗。查这个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