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不跑码维修过程(纯新手、只为分享,见笑)

楼主(2011-09-08):
      自用的IBM R 52 笔记本,是从客户手中收购的,该本本原来客户拿来说要帮装系统,谁知道客户前脚 刚走,我马上开机发现竟然不显?几经周折,等客户拿来原装充电器一插竟然开机一切正常,后来跟客户收购了。放在家接液晶电视,用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没问题,上次拿来店里一回,也没打开过,再拿回去就发现又开机不显示了!真是够绝望的!放了老长了一段时间,等我从基地店里买来风枪、可调电源、诊断卡之后就开始拆下主板维修(边学边修)
      通电后,电流到了0.7A阶段,从0.74到0.78中间有几次变化,主板诊断卡代码 00。上479CPU 负载,电流定在0.5A,装上CPU,上内存阻值卡,电流变化到了0.9A,南桥有点热,时钟芯片很烫!查了下USB口并没有短路。至于时钟,蛮多贴子里那些高手都说时钟芯片很烫是正常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下子不得其门而入。翻基地的老贴,看到这个贴子:一台老机器IBM R52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971
发现和我的情况差不多,就对着测 。不对啊,我的CPU 负载上面  复位 、时钟、PG都有,北桥上面1.8V也正常哦?那到底有没有到内存呢,另外一个贴子中说看装上内存的电流和不装内存的电流对比就知道有没有过内存,于是就试,一试发现竟然又跑码了~!换了两张诊断卡都跑码,这块板子折磨了我好几天,现在竟然自动恢复正常了!?
       这板子问题肯定还有~!问题在哪?肯定是虚焊,应该是北桥有虚焊,但现在正常啊,虚焊也没法测试,只有等下次再出现问题再整了~

网友:
自己慢慢摸索,见到的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有隐患哦,时亮时不亮最不好搞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今晚再次确认 确实是北桥引起的故障,回装的时候又不显示了,按压北桥散热片可以正常开机,由于可以用,懒得处理了。谨留 此贴以供将来有同样的故障的朋友搜索。